楼主(2014-12-19):
  我公司的自动喷漆线总长300米,用西门子PLC315-2DP运行,可今年出现动作滞后现象(2年多了),详情是这样的:整条线有38个小车停止器,每个停止器停止时间根据工艺的不同停止时间也不同,以前很正常,现在出现最后几个停止器动作滞后现象,也就是产品卸件的地方,原定30秒动作,它会在60秒动作,甚至有时会120秒动作,这样影响了生产频率。关机断电后重启,可以运行几天或十几天时间又会出现这个现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PLC循环周期问题吗?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里面导致的

网友B:
会不会硬件上有问题

网友C:
有从站没?还是先监控一下外围信号看看

网友D:
程序用了那么多年,不太可能有问题;
先查外部线路吧;

网友E:
呵呵,冤有头债有主。
停止器是个什么执行机构呢?它的停止和启动又是被谁来驱动的呢?是谁发号施令给它的呢?发号施令的时候,命令传送到停止器了没有了呢?当命令通过电线线路准确的送达之后,它会不会有机械执行动作了呢?

简单的说,电气系统故障和机械组件故障,要严格的区分开来。

网友F:
PLC又不是电脑,不会用运行垃圾吧!可能是有问题的硬件故障,重点查查机械吧!或者这几个停止位的执行机构。

网友G:
应该程序有bug

楼主:
程序运行了几年了都没问题,不应该有问题。停止器是电磁阀控制动作,运行没问题。断电开机又可以工作几天或十几天又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与PLC循环扫描有关系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控制那个电磁阀的输出信号正常有没有?驱动电磁阀的电源正常不?

网友H:
这个停止器是什么?
电动还是气动?
检查动作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停止器是用气动元件驱动的机械机构,很灵活的。如果这里有问题,断电重启不久应该很快就会再次出现故障,但它要运行几天或十几天后才再次出现,且时间不定的

网友I:
要检查很多  在线扫描下系统周期

网友J:
停的时候可以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K:
不是程序问题,像是硬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监控程序时没发现问题。不知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L:
应该是电磁阀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