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模拟量又出问题啦。求助 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如图:
做出发运算的时候。结果这么也的不来。
DIV
DDIV
DEDIV
都不行
DEDVI K10 K8 Dx 这又能算出来。
唉。。老手给说说。
还有 这个换算公式对不会啊?

网友A:
D10为整型数,无法参与浮点数运算,你在使用浮点数运算前,需要将其转化为浮点数。
三菱中整型转浮点数指令为FLT。

网友B:
要进行整数转浮点数,然后再除法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确实可以了。
直接K值就可以。D值还得转换。。
挺麻烦的~

网友C:
浮点运算时,前面的操作数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寄存器,但寄存器必须先转成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事就充电。不然 电池会坏掉的。
不打麻将。天天玩游戏。老了要老年痴呆。多用用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