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将控制端子的上三路与U  V  W 直通的3个端子连起来,接直流回路的N-点,即人为短接了下三臂IGBT的C. E极,上电,起动运行后,测模块下三臂触发端子,有正脉冲电压输出了。直流档为4V ,交流档为15V,正常!又照此办理,将触发端子的上三路与U   V  W 直通的3个端子连起来,接P+点,即人为短接了上三臂IGBT的C `E 极。上电起动运行后,测模块上三臂触发端子,也有正常的脉冲电压输出了。

网友A:
上电运行不是依次短路了,不报警吗

楼主:
是没有模块的情况下

网友B:
这个要区别对待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如良医用药,病变药亦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行呀!

网友C:
不敢这样做
没干过!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这样做的目的是没有模块的情况下 可以打运行  测控制子UG UE       VG VE      WG  WE  的驱动电压

网友D:
好像没太大的意义呀

网友E:
我试过下臂有压降保护的电路中这样做过,无问题。也想知道是否所有电路都行、通用?

网友F:
 其实不如断开每个igbt管子检测到cpu回路的报警端子。这样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