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大家来发表下英威腾在PID方面的设置和应用吧,我最近在测试这方面,相关数据和实际测试陆续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给予指导和建议。

网友A:
楼主辛苦了,我还没时间玩呢

楼主:
我也是最近刚开始测试,参数陆续会发到论坛里。请大家多参与

楼主:
发现它的PID说明里有些搞不明白是手册编辑错误还是有我没理解对的,其中在正反控制的描述里应该是传输0或者1值,可是帮助里的举例却是7,让我很迷糊。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帮助的举例有错误,我用软件里的向导做PID里面正作用为0,反作用为1.

楼主:
初步测试PID功能,后期在按照实际改进,大家参考

楼主:
现在在PID输出限位那里出现问题,设定了限制输出值,可是仍然输出。我在找原因,看来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需要这种钻研的精神

网友C:
这是说变频器还是说plc

楼主:
说的是PLC,是不是这个输出只是对所以设备的吧,不应该只针对变频器吧

楼主:
目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PID的无扰切换问题,不知道大家在用的时候是否实现了无扰切换的问题,我目前遇到了点瓶颈就是在手动和自动切换之间有扰动输出不跟随,也就是说在自动切手动的时候,手动的输出值不能作为自动调节的输出值平稳过渡。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请大家给出相关方法。

网友D(2015-03-21):
用过英威腾的,不过没试过PI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