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今天我又搞了一套程序, 原以为是最简单的设备, 打开一看傻眼了, 还是看不懂。

看来搞程序的都是高人, 我也算是学过C语言, 考过程序员的人了,  看来要学会做程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我也想过是不是花点钱去培训学校学几个月?  但是我看教材, 视频教程, 都远远没有涉及这些内容啊?   这些搞编程的到底是怎么学出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得去调用这个块的地方对比着看,单看这一个的都是神人

网友B:
这是一小部分编程高手

网友C:
借用论坛某人(忘记了,不好意思表情)说过的话:程序离开了设备的工艺和流程,就是一堆没用的0和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论坛某人(忘记了,不好意思表情)说过的话:程序离开了设备的工艺和流程,就是一堆没用的0和1。
我当然知道工艺

网友D:
一段程序结合设备动作去看,会容易很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转换成梯形图,应该好看一些。

网友E:
大的程序一般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论坛某人(忘记了,不好意思表情)说过的话:程序离开了设备的工艺和流程,就是一堆没用的0和1。

这设备以前就是用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控制的, 在设备运行时主要就是计时, 因为设备启动之前要加料, 原来是靠单独的计量设备人工操作,现在利用PLC之后就改为自动控制加料的量了。  然后把几十套这样的设备做在一套PLC里控制, 这套PLC有两套电源和CPU, 互为冗余(一用一备), 我只复制了其中一个存储卡内的程序,  像这种互为冗余的两套CPU模块存储卡内的程序,程序会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呢?

如果让我编程的话,不搞一用一备(其实没必要, 只要监控软件存储了计时信息,故障影响不了什么,实在不是什么故障停机会危害安全或者产品的设备,计时不准都没关系,操作工设置计时时间少输了一个小数点,多运行了10倍以上的时间都没咋的),我感觉这个程序是最简单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别人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成梯形图,应该好看一些。

转换不了, 转换了还是显示这个

网友F:
看不懂就自己编,只要实现一样的功能就行。每个人实现的方式不同,理解别人的思维还是挺难的。如果能转化成梯形图就好理解多了,毕竟这东西是走流程,图形化就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论坛某人(忘记了,不好意思表情)说过的话:程序离开了设备的工艺和流程,就是一堆没用的0和1。

我曾经想用200的PLC去编, 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几十套设备程序都是一样的, 但是启动和停止的时间不一样, 如何共用这个程序, 300的好做,200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搞明白了不,时间长了又忘记了。好像就是什么形参和实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就自己编,只要实现一样的功能就行。每个人实现的方式不同,理解别人的思维还是挺难的。如果能转化成梯形图就好理解多了,毕竟这东西是走流程,图形化就好看些。

有一少部分可以转换

楼主:
上次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的工程师说我有C语言基础,那我能不能看懂那个, 就是300 的一段程序, 不是STL语句, 也不是FBD,更不是梯形图,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这是OB1里的程序,只短短几行, 很多代码没见过,教材里有吗?

UC是什么意思?
D35.DBX 9.0是什么?
JNB   M001 是什么意思?

M001: NOP   0 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H:
多玩玩就会了,到某个时间段,一点就通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懂意思,你应该会F1啊,帮助不就得了

UC是什么意思? 无条件调用
D35.DBX 9.0是什么? DB35数据块的9.0这个位
JNB   M001 是什么意思? 跳转,条件忘记了,为零跳?

M001: NOP   0 是什么意思?空操作

网友A: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打开OB 35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意思,你应该会F1啊,帮助不就得了

UC是什么意思? 无条件调用
D35.DBX 9.0是什么? DB35数据块的9.0这个位
JNB   M001 是什么意思? 跳转,条件忘记了,为零跳?

M001: NOP   0 是什么意思?空操作

谢谢, 我把这个办法都忘了。

网友J:
我表示看不懂
还是比较原始的梯形图比较好看!

网友K:
个人认为梯形图在程序执行效率上比不上语句表。另外300的编程在某些功能的使用上只支持语句表,不支持梯形图。

网友L:
有些程序块是固定的,拿来用就行。并不是编写的!

楼主:
看了廖老师的另一本书,发现我对STL指令认识还停留在200的PLC的阶段, 300很多指令是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

楼主:
又买了一个视频教程, 号称中高级教程, 一个简单的启动定时器指令写成这样, 不能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M:
    JNB   M001 是什么意思? 跳转,条件忘记了,为零跳?

    条件非0,跳。

网友N:
找本书看看例子,STL后面一般都有注释,应该问题不大。核心思想就是抓“来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