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如图,这个中间继电器怎么接线呀?
我把外壳取下来,看内部的线,14是正极,应该接火线,13负极,接零线。
然后1和4是常闭触点,5和8是常开触点,9和12不知道是干嘛的。
要把接近开关、中间继电器、气动电磁阀连接起来。
百度说的是:将火线接接近开关的一端,另一端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中间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零线。然后将火线接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常闭点另外一端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线圈的另一端接零线。接近开关最好选两线常开的,常闭的需要取反。

没有交流接触器,我这样接是对的吗?错的话,应该怎样接呢?谁教一教我呀!

楼主:
1和5是通的,4和12也是通的,用万用表试了的,也就是说9和12应该是为了增加触点数量,这个疑问解决了。
只剩下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A:
错了。你9和12不接 接的1,4不是很妥帖吧。

网友B:
按下图改接线吧,能用,自己去琢磨原理吧。

网友C:
只需要控制火线就行了,零线直接接。。。而且,12和4是NC点(常闭),12和8是no点(常开)。。。根据你的需要来控制。如果是接近开关到位,气阀动作,就需要接常开点。反之用常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噢,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气动电磁阀一定是接9和12,然后根据需要常开还是常闭选择是12和4或者12和8,是这样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我按图接线开始试了啊!

网友D:
你简直是乱搞啊。线圈和触点要分开。9和12是触点公共端,9 5,12 8是常开触点,9 1, 12 4是常闭触点。通过线圈吸合和断开,使触点闭合或者断开来控制阀门的!

网友E:
外壳上面不是已经标明每个脚的用法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6楼的图对不对呀?我按照6楼的接好了。

网友D:
给你个图吧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唉,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按6楼接的线,可以,哈哈哈

网友H:
看图可知,9、1为常闭。9、5为常开。13与14为线圈的两根引出线,线圈电压为交流220V,倒是不用分正负极,若是直流电压则分正负极。线圈得电,触点才能动作,常闭断开,常开闭合。可用接近开关的触点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I:
最基本的东西啊,都快玩腻了。

网友J:
中间继电器的应用!

网友K:
晕了,这个是最基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呀!对的,反正9-12是接负载嘛!然后常开常闭根据需要选用撒!

网友L:
这么简单的,理解了通电试试,一定保证不要短路

网友M:
唉!

现在的电工都成了这种样子,不知将来还会怎样。

网友N:
楼主是学什么的??
上面有图很清楚的描述了接线
其实就是一组电源和2组开闭触点

网友O:
呵呵,那个电磁阀的电源不要经过接近开关

网友P:
两组常开常闭转换触点,比如1、5、9一组,1、9是常闭,5、9是常开,9是中间转换触头(公共端);另外,注意线圈电压。
可画出原理图查看。

网友Q:
14楼主说得对

网友R:
9和12分别是两组触点的公共点,正规接法不论常来常闭信号都要从这两个点走。。。

网友S:
147/258/369/是四组常来常闭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电磁阀接9和12可以吗?还是怎么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前辈,电磁阀的两根线是直接接在9和12上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前辈您好,电磁阀的那两根线直接接9和12可以吗?有没有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前辈,是不是接近开关的电压要和中间继电器的一样才可以使用?
还有,电磁阀怎么直接接在9和12上面,可以达到接近开关控制电磁阀的启动和关闭吗?要是用两个接近开关,一个控制启动,一个控制收回,怎么接线呢?

网友T:
这个少用,但是MY4NJ我们就经常用原因就是触点多!用在冷压机配电箱里,你那个就是一线圈加上2常开常闭触头,我们用的是4组常开常闭,就这么简单!

网友U:
只要不短路 ,自己摸索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V:
基础好好学吧,这是最基本的!9和12是公共端,9和1 是常闭点,9和5是常开点

网友W:
这....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吗..难道我也是学生但是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因为你聪明呀!兄弟我五大三粗,比较笨,哎、、、

网友W:
回复 楼主:
这..........这也是每个人思维不一样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X:
别瞎接了,先充充电吧,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弄不明白,还是离电远一点为好,注意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啊

网友Y:
你那继电器线圈标有+ -是应该是直流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X:
没事的,有事也得有人去顶,有人去做不是,边充电边试验也可以的,没有懂的人,我就是最懂的,不懂也得顶!

楼主:
回复 网友Y:
交直流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直流就必须那样接,但是交流也接了试验过,没事的,可以用。

网友Z:
   依照继电器图片,1/5/9分别为常闭/常开/公共端子,4/8/12为另一组常闭/常开/公共端子;
   线圈电源接线:交流电源13/14任意接,如果是直流电源,13为负,14为正。

楼主:
回复 网友Z:
哦了,明白啦!谢谢前辈!

网友AA:
引用 网友M:
唉!

现在的电工都成了这种样子,不知将来还会怎样。
同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楼主不懂这一块,知道的很少,如果问的问题太浅显,希望前辈们莫怪,楼主不是电工,没有给电工丢人。

网友AB:
我的个神

网友AC:
接线图标得很清楚啦

楼主(2015-02-06):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的图,可惜我现在才看懂,笨的不止一点半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