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事梯形图么?

楼主(2014-12-19):
请问这个事梯形图么?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是电气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梯形图能按照电气图来编吗?

网友B:
梯形图是软件编写的程序

网友C:
编程需要根据你的工业的

网友C:
编程需要根据你的工艺的

网友D:
楼主打算把继电器控制改为PLC控制?

网友E:
这个不是梯型图。

网友F:
这个是模块的接线图吧

网友G:
这个不是梯形图
算是电气图纸!

网友H:
不是梯形图,是电路图。

网友I:
这不是梯形图,是电器图。

网友J:
不是梯形图 准确的说应该是电子电路图

网友K:
是按梯形图的思路,绘制的电气图。

网友L:
电气图或者气路图

网友M:
这不是梯形图

网友N:
电气接线图

网友O:
电气接线原理图 。

网友P:
电气原理图

网友Q:
楼主提供的图片,连PLC的影子都没见到,或者连PLC的名称都没见写有,哪来的程序图?

网友R:
不是梯形图,是电气原理图。

网友S:
接线图啊

网友T:
接线图吧

网友U:
回复 网友T:
应该是元器件接线图

网友V:
楼主的是电气图纸,不是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