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1769-L32E与RSLogix 5000连接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4-12-19):
AB PLC 1769-L32E与RSLogix 5000连接无法下载程序
rslinx连接没有问题,扫描结果如下
但是RSLogix5000扫描不出来,一直显示黄色问号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去rockwell的官方网站下个EDS文件

网友B:
驱动问题还是少文件?

网友C:
点黄色问号,右键上传EDS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EDS吧,RSLinx 已经连接上了的,是用5000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黄色问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EDS吧,RSLinx 已经连接上了的,是用5000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黄色问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EDS的话,就是要更新CPU固件,还得去官网下载了,刷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件也已经升级过了,我用别人的电脑都可以连上,用我自己的就不行,一直显示那个黄色问号,实在搞不懂,自己的软件卸载安装五六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貌似同事也碰到过,估计是软件版本问题,用别人软件装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安装了别人的软件试过,也不行,可能是电脑问题吧

网友D(2015-01-30):
看看你安装的软件版本跟这个PLC版本是否一致,AB的的产品对版本要求很高,必须一致!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找一台XP系统的试试,从http://www.ab.com/support/abdrives/webupdate/网站下载个跟这个PLC一致的版本软件,软件下载免费的

网友E(2015-03-02):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换一根数据线试一试

网友F(2015-12-23):
可能版本低的缘故
换个高点的5000软件版本

网友G(2016-02-02):
就是EDS的问题,我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H(2016-04-24):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一、将模块的固件版本刷低。二、将rslogix5000的软件版本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