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我单位一直流轧机直流调速柜,有6个可控硅整流,我不知道是啥型号的。上面写的是Y40KPCOT11C00558.以前我见过的都是KP-500,KP-1200这样的型号,不知道各位师傅见过没有。见过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俺都是KP 2000的,百度下看看

网友B:
规格型号                                     电流等级        电压等级

Y24KPE Y24KPC                                200A       400V~1600V

Y30KPE Y30KPC                              200A~300A       400V~1600V

Y35KPE Y35KPC                             400A~500A       400V~1600V

Y38KPE Y38KPC                            500A~600A       400V~1600V

Y40KPE Y40KPC Y40KPH                     800A       400V~6000V

Y45KPE Y45KPC                            1000A       400V~7000V

Y50KPE Y50KPC Y50KPH Y50KPJ              1200A      400V~7000V

Y55KPE Y55KPC Y55KPH Y55KPJ              1600A      400V~7000V

Y60KPE Y60KPC Y60KPH                     1800A      400V~7000V

Y65KPE Y65KPC Y65KPH Y65KPJ              2000A      400V~7000V

Y70KPE Y70KPC Y70KPH                     2500A      400V~7000V

Y76KPE Y76KPC Y76KPH Y76KPJ Y76KPM

Y89KPC Y89KPH Y89KPM

网友B:
Y40KPC
800A
400~10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40KPC
800A
400~1000V
对头。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D:
网上高手多。

网友E:
网络也是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可以用KP-1000的可控硅代替用Y40KPC可控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