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移动WIFI坏了,修不上了.

楼主(2014-12-19):
3G移动WIFI充不了电无法用了,打开盖测电池两端电压为零伏.以为是充电电路或电池坏了,准备用外接可调电源,直接接电池两端给电池充电试试,电压先调低一点2V,结果电源刚一接上,电流瞬间就达到1.2A,断电后先拆电池,用烙铁把电池拆下测电压恢复正常,电池没问题。测线路板接电池的两个点短路,最后查明是升压块内部短路,型号是5177A,因元件太小,无法用烙铁拆下来,也没有配件更换,只好放弃修理了。

网友A:
这个多少大洋

网友B:
楼主这就是传说中的无线路由器、移动电源二和一。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也修呀

网友D:
搞工控的就是要多动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就是传说中的无线路由器、移动电源二和一。
这么厉害啊

网友F:
小板子可不好修呀!

网友G:
把充电电路断掉,用外接电源还是能用的

网友H:
想办法解决。放弃可惜了。

网友I:
工控人就爱拆东西

网友J:
我也喜欢拆东西

网友K:
查到了问题,即便因没配件修不了,拿到维修店也不至于被宰

网友L:
查到问题就好 了有成就感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也喜欢拆东西
所以你就是工控人,表情,,多多实践

网友M:
楼主既然已经知道问题在哪了,就拿到维修的地方换个东西呀,应该比新的便宜吧。

网友N:
厉害,这也修呀

网友O:
用电吹风拿片子。

网友N:
小板子可不好修

网友P:
我也爱拆东西,只不过一般拆了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