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成套设备的柜体检修除锈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有十来套天正的柜子,因为之前存放环境恶劣,很多镀彩锌的柜体都严重生锈了。我们之前的处理办法就是拆下来用磨光机打磨干净,拿去镀锌的加工坊,盐酸处理之后重新镀锌。但是他们工艺问题,镀出来很多是花的,而且这样分解了再装回去等于是装个新柜子了相当的费时费力。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较好的处理掉这些柜体铁锈。

网友A:
角磨机加钢丝刷试试,又快又亮

网友B:
打磨后热镀锌不行吗?

网友C:
建议角磨机加钢丝刷 后用除锈剂试一下 可以百度一下铁器除锈方法

网友D:
无经验,感觉不拆很难处理到位,笨办法是稳妥做法。。。

网友E:
天拿水加除锈漆

网友F:
一开始要处理好,后面再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G:
除锈后刷上漆吧!

网友H:
上防腐漆,永绝后患

网友I:
应该进行喷沙处理后,进行酸洗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