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量的变化率

楼主(2014-12-19):
比如:MD0采集数据,MD0一直在变化。MD4只要每2秒钟采集一次MD0。就是说MD0是原始数据(时刻在变),MD4两秒钟采集MD0一次,怎么求它的变化率,确切的说就是,怎么能把上一次的值保存起来,比如保存到MD8,然后MD8-MD4,最好能用程序表示一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L MD4
T MD8
L MD0
T MD4
L MD8
L MD4
-I
T MD12

网友B:
△MD0 / 2(s)就是MD0的变化率也就是dv / d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这个前面也试了,MD0,MD4,MD8相等,MD12是0。上面程序直接复制过去的,是我哪里没弄好吗。
我想是不是程序里面应该加点区分上次、本次的语句,要不然每次都是0、4、8相等
自己试了一下,用奇次偶次的方式可以保存上次本次且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问题就是求这个△MD0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啊?两秒后的MD02与两秒前的MD01做减法然后除以所用的时间。哦,这个过程就是要慢2s时间的,也就是总是在2s后出计算结果。是刚刚发生完的变化率。

网友B:
还有一种办法求变化率,就是对MD0的参数求导(做微分运算),,直接把运算结果送MD4。这个最简单。我在处理加速度信号时,就针对速度信号求导。
+3

网友C:
采集数值减前一刻数值即MD0数值然后除以采集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300里面没有微分指令,不过,网上找到了可以加载的微分程序块。

网友B:
啊?300里没有微分运算?不会吧?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运算,微分和积分与加减乘除都是基本的运算呀。300我接触的少,不甚了解,但似乎不应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这个方法可以。前面我的采样周期设的太小,采样数据还没进来就已经传值了,所以才会导致几个地址的数据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