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谢谢大家了   我刚刚学习浙大DCS  XP300 但是不是很懂,现在想写一个设定一个时间,再设定一个多少KG的料,要在设定时间内把料降到所设定的KG数 ,也就是用所设定的时间来控制降到所设定的KG数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 一点思路也没有。。。

师傅们谁帮我写一个你 截图给我发下      在此衷心的感谢了

网友A:
先要组态上你这个设备,再定义是什么样的输入,变量是什么,可以在弹出菜单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怎么写呢?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A:
不知你现在有没有这套设备,还是准备新上的设备,原来有这个设备,就可以在上面先进行组态,没用过那这过程就复杂,要先工程设计、安软件、授权管理、硬件组态、常规控制方案、做流程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