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外围线路的接法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14-12-19):
如图,想请教各位大师一点问题,希望帮忙解惑。
1:该plc输入端各com端是不是都相通的?输入信号接在任何一个com端都可以吗?如果不是,该怎么区分?接一个pnp型3线传感器该怎么接?
2:plc输出端用的有6个com端,且用数字区分为com,com0.com1~com4。那么这些com端内部也是相通的吗?输出电平怎么区分?
以上都是一些比较小白的问题,还望大虾莫见笑,因为本人也比较热爱这个行业,在学习中。感谢好心人帮忙解惑。谢了

网友A:
看看手册,没记错的话输入端就一个com吧

网友A:
浙江禾川plc

网友B:
看图片的话,你这个pnp的传感器应该不能直接接到的,需要中继转一下!具体的你可以看下说明书的接线说明。X端的COM是相同的。

网友B:
输入COM的话,你看PLC上的标注,比如COM0对应的就是Y0 ,到com4就是对用Y12、13、14、15了,

网友C:
COM一样的输入侧3个和输出侧1个是连通的24V-,COM0-Y0,COM1-Y1,COM2-Y2-5,COM3-Y6-11,C0M4-Y12-15.PNP型的近接开关你得看PLC的输入方式才知道,不行的话加中继转换也能用

网友D:
这个牌子的没见过,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E:
猛地一看,还以为三菱呢,输入端的COM是通的,输出端的COM是24V的0V,COM0-COM4是各自独立的,内部不相通。

网友F:
都是跟三菱学的,那个24V+,COM 就是24V+,-,COM0-Y0,COM1-Y1,COM2-Y2-5,COM3-Y6-11,C0M4-Y12-15.

网友G:
就完全仿的三菱FX1S;

网友H:
回复 网友F:
这样分的?

网友I:
和三菱的完全一样

网友J:
相同标号的内部是通的,但是COM、COM1、COM2...这个不算相同的标号。COM和COM才算相同的标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猛地一看,还以为三菱呢,输入端的COM是通的,输出端的COM是24V的0V,COM0-COM4是各自独立的,内部不相通。
我也是以为三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输出的各个com端的电压有不同吗?还是怎样?接个输出的话,是接哪个端子,麻烦详解,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不过你说的输入方式指的是???这样说吧,我要接个24v的pnp光电开关作为输入信号驱动一个24v的电磁阀。该怎么接?可以详细一点解释吗?还有输出的各个com端电压都一样嘛?如果一样,干嘛要区分开呢?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C:
回复 楼主:
COM端也就是公共端,类似于你手上有一个三开的面板开关,一端接电源并连接在一起,另一端对应你要控制的元件,输入端类同,PLC运行编制的程序是根据输入端的信号条件执行后输出控制输出端的

网友L:
COM0接220V那么Y0就是220V
COM1接110V那么Y1就是110V
COM2接24V那么Y2到Y5就是24V
COM就是后边输出点的公共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意思就是com端与com0~com4之间形成回路后才有输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还是懵懂,但谢谢您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

网友M:
介玩意的外加电源  三线的传感器有两根线 接电源  一根接输入

网友C:
框线内是PLC内部的继电器触点(指继电器输出型的)上端是COM0,COM1,下侧就是Y0到Y5

网友N:
com公共端可并联接电源负端地,各路信号只接正信号即可,负侧信号在接线端子处短接接电源负地,从而构成回路,但要注意各路信号正引入保险管,防一路短路影响其他回路

网友O:
外壳仿三菱的,不知道软件能不能用。怎么接线为什么不先看看硬件手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plc上的24+和com应该就是plc输出的驱动负载的电源??还是要另接电源呢?

网友P:
首先看用户手册.没有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拆了看看内部电路板.)

网友Q:
输入端COM是相通的,输出端COM是输出电源24V一。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个就是你说的对了,他的负载能力是有限制的,五般都够你用了,只要是PLC的输入开关量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plc上的24+和com应该就是plc输出的驱动负载的电源??还是要另接电源呢?
这可分情况,一般pLc能向外供电,可直接驱动I/O但若考虑pLc的承载力和安全性,如果外部仪表用电较多,大都外部供电模式,可用保险端子排控制每一用电设备,pLc组态硬件选用四线制仪表模式即外供电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您,因为是新手,几百块买来研究的,不敢轻易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Q: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大概明白了,心中疑惑渐渐清晰明朗。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大概明白了!心中疑团解开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