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置问题

楼主(2014-12-20):
最近被赶鸭子帮忙调试一个台达程序,在模量上有点问题,有一个温度采集信号,总是不对,而且总保持在最大,将传感器改接到其他ch就对,将另一个ch传感器在接回来,问题就出来了,使用的是6路AD,数据处理6路完全一样,怀疑设置,但程序员坚称没问题,看资料,用引导,再看设置这段程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置,请赐教
1.第一句清楚,设置6路都是-12~20MA
2.第二句平均采样次数,10次,不明白HA0A怎么来的,后边的K3是三路吗?
3.第三句及第四句,最后的K6是六路意思吗?

出问题的是第五路

网友A:
K3指连续三个内存地址,具体内存地址的功能得看说明书了,三四路的K6猜 的没错应该就是6路的读取平均值和实时值,具体你要对应说明书。

网友B:
用的·哪个型号的模块?

网友C:
模块是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块是新的吗?
绝对新,总计不下4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个型号的模块?
CPU-DVP14,AD-DVP-06AD 或04AD

网友D:
学习,待高手指教

网友E:
k3是向模块0的地址2..3...4三个通道写数据

网友C:
第3句是设定6个CH的偏置,第4句则是设增益/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是传感器接线,追究还是传感器说明书有误,使得接线混乱,这个又是众多控制箱的第一个,什么地方都可能有问题,台达的又是第一次接触,AD说明书绕头,一时没完全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