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台达B2伺服电机,分辩率为160000,我用PLC模拟量控制。以前编码器计数都没问题,现在发现计算不对。我试的时候,直接给了个PLC频率参数给伺服电机,频率f=电机转速*分辨率/60;现在电脑输入的频率为150,输出为50转/分钟,减速比为30,也就是伺服电机的输出为1500转/分钟;为何我设置了电子齿轮比后速度不变化?频率f=150,设置了伺服电子齿轮比后,不是一圈的分辩率改变了么?为何转速不变?

网友A:
没看懂呀,减速比30是指的什么?电子齿轮比的设置?还是实际减速箱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输出50转,减速比为30,那么伺服电机输出1500了

网友A:
唉,那你的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呢?看这样子,是你给定的规格化没有做好。电子齿轮比你设置的是多少呢?机械的齿轮比是1:30?

网友B:
你不是用模拟量控制的么!

网友C:
伺服什么工作模式

网友D:
首先,你的问题就有点错误,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固定的,改变齿轮比对分辨率没有影响,台达B2固定的就是160000,这个是不会因为参数改变的,另外,你的公式也有错误,频率=转速*分辨率/60*电子齿轮比,如果设置的是位置模式的话,改变电子齿轮比是肯定会改变转速的,如果没变,那就看看控制方式是不是位置控制方式,电子齿轮比只在位置模式下有效。

网友E:
大约你用的中速度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前两天,已经找到了,电子齿轮比设定不对,脉冲频率超出PLC的最大值;所以怎么调,转速依旧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脉冲频率超出了PLC的最大值,也就是说齿轮比设置不对。公式也许我没表达清楚,不过十几款机器发了,倒也没出现计算错误而无法使用。可能理解偏差吧,什么情况下公式才有实用。比如脉冲频率超了,什么公式都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