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14-12-20):
这个电磁阀有常开和常闭两种,但是型号怎样区别。哪有卖的。

网友A:
这个。。?把型号在百度上一敲,就能搜到的。LX31是两位的阀,即常开和常闭。是日货。

网友B:
我用的都是亚德客的,这个没有见过

网友C:
可以用替代品的

网友D:
没有加过这个

网友E:
电磁阀一般是几位几通的

网友F:
应该有区别,

网友G:
一般是3位5通的吧。
一进气。2个出气。进气旁边2个排气。
楼主不妨用3位5通替代了。
堵一个常开。 通电就通气 没电就断气。寿命还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3位5通的吧。
一进气。2个出气。进气旁边2个排气。
楼主不妨用3位5通替代了。
堵一个常开。 通电就通气 没电就断气。寿命还长。
这个是个好办法!建议采纳!

网友I: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阀

网友J:
有原理搞清楚了,再按你的要求配型就行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你看的这种一般是两位几通的,无所谓常开常闭

网友L:
看看是几位几通的,不存在什么常开常闭

网友M:
知道是通的还是不通的了,果断找个常用型号改掉

网友N: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 : 一台设备总功率50kw,三相用电,含加热36kw。电机水泵等14kw。用怎样的电缆线呀,(需要长度50m左右)选4芯呢,还是5芯呀,空开配多大呀?,

网友O:
看样子是气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