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1.问下大家,在调试伺服电机的时候,要进行测试与整定,你们测试与整定的时候带负载吗?
2.如果是旋转轴带着负载测试与整定可能没问题; 但如果是线性轴,电机转动受到丝杆行程的限制,这个时候大家怎么整定呢?
3.如果伺服电机脱开负载空载整定测试,那么整定的参数适用于加上负载的工况吗?

网友A:
都是用到普通的机构上,没整定过,但都正常,带动丝杆基本上不用调整参数

网友B:
有时候噪声比较大,会调节下增益。平常很少用的到

网友C:
问题问的好。这是很多初次接触自动化与驱动系统的人常问且困惑的问题。

我的做法是,电机的辨识与优化,应该脱开负载,但要带上电机的旋转轴系(主要是考虑电机的实际空载转动惯量的测试),对于直线运动的伺服电机,要把直线运行脱开,只带轴系齿轮,去掉(或脱离)齿条来做电机的动态辨识与优化。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电机的轴系无法与负载运行脱离,那只好是在对电机做完了静态优化辨识以后,手动去优化控制器的动态参数。包括对电机的经验参数修改。当然如果电机的基本数据都能事先知道(从供应商的技术部门获取,从机械设计工程师获取机械惯性计算和摩擦系数等参数),通过计算直接输入参数也是可以的。

总之,电机的优化和辨识,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过程。这个环节做不好,系统的传动性能就会大打折扣了。也是传动应用工程师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