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前不久做了一个项目,选用PLC与上位机通讯。奇怪的地方是,用有源的232/485的转换器,通讯通了一段时间就会断掉,看了看,周边没有磁场,没有强电,数据线都是屏蔽的,而且PLC与服务器很近。研究了老半天,还是没有作用。最后,用无源的232/485试了下,就通上了,而且不会断。按理来说,有源的比无源的要好,这里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不明白,同等答案

网友B:
仅仅通过1个个案就想得出结论是很难的,因为作出任何结论都容易举出反例。
我只是谈谈无源转换器也是可以作为有源转换器使用的。转抄自其它串口论坛:
4、作为有源RS-232/RS-485转换器使用
    一般我们只知道485A是一种无源转换器,其实它也可以有源使用。外接电源有2种接法,就是分别从RS-485端和RS-232端接电源。
    从RS-485端外接电源比较简单,与第2节介绍的对外提供5V电源的接法一样。不过现在是从外部加进5V电源而不是输出5V电源,虽然5V和GND端子的引脚分配一样。

网友C:
你的有源的232/485的转换器可能坏了

网友D:
我见到的几个例子是在发送端用无源,在接收端用有源

网友E:
有源的转换器,相互间不共地。应该是比无源的转换器更好。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又没找的问题。但不应该归罪于有源转换器。或许,那个有源转换器自身有问题呢?

网友F:
何为有源何为无源,232与485不是有转换器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呀,232转485在工控机里还有专门的板卡呢,那些转换分为有源与无源两种类型,无源的转换,就是接线上的区别,两线变多线,但他们的信号没有隔离只是直接的转换。而有源的转换是将两边的信号隔离了,转换模块或板卡需要一个单独电源供电。所以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是不共地的。

网友F:
明白了
就是转换器本身需不需要外接电源供电,领导调试程序的转换器都是不接电源的
是否有源的用于前方远距离传来的信号怕有干扰因此需要信号隔离转换

网友E:
是呀,有源的转换器,抗干扰能力更强。当然,这种有源的或无源的转换器,自身必须是好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有源的可以距离更远;
上面的情况,一是转换器本身不好;
另外可能是供电的电源不会纯静;

网友H:
关键这个东西现在没啥技术含量,好多都是公开的,都可以做,有时候也就导致质量问题!
一般建议选择质量好的有源产品!

网友I:
可以自己做网上也有,买转换器,大公司去买有保障。
价格不能低于50元,做工程要的不是便宜,要的是稳定,在你的输出信号端加以个,
要铁环,或小铁管长度要大于2厘米。

网友J:
以前购买过一个垃圾的RS232转RS485有源转换器。
原因就是在电脑城的卖视频监控设备的小商铺购买的,卖回来发现不能用。
所以说,有源转换器也分行业应用的,比如说视频监控系统使用和工控行业使用。

楼主:
有源的转换器我试了3个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转换器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