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富士变频器 200的,用在锅炉引风机上,用12端子电位器模拟调速,用CM FWD端子控制起停,现在的故障就是变频器停在22赫兹上不能上调也不能下调,也不能停机,拆除fwd上的连接线也不能停止,面板控制也无效,13 11端子电压10v、   11 12端子电压0-10v连续可调,请问这个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A:
把参数都看一遍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

网友C:
断电再上电看看,是否依旧,如依旧也很神奇。。。

网友D:
内部短路了吗?

网友E:
参数重设一遍

网友F:
驱动板故障或者数据存储器故障,能进菜单查看参数吗?

网友G(2015-01-24):
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