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谁用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2014-12-20):
我单位买一个二手轧机,用的是西门子直流调速。现在的现象是励磁电压正常,可控硅没有坏。没有整流电压。一启动显示故障现象,面板显示 f22.我也没有西门子的说明书,恳求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励磁故障,查手册啊,一般断了励磁电源保险

网友A:
你最后解决不了的话换国产的价格也不贵,功率不大

网友B:
先查外围,有没有过温,过流,缺相,保险是否烧坏,这些都先检查了,再判断里面的故障,针对型号可以网上查看故障代码说对应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励磁电压正常啊220伏。

网友C:
查查手册,西门子的资料应该找的到

网友D:
没有28的说明书,如果是励磁故障、你看看励磁电流表有没有电流,跟电机额定电流一样不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关键看有没有励磁电流

网友F:
你的问题不是励磁的事,是你把控制电源和主电源的相序搞乱了。注意F22的故障内容!

网友G:
如楼上,相序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说的对,相序我已经调好了。可是没有直流电压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5伏输出,且不调啊。图纸是1.3.4.端子接电位器,实际是1.2.4接电位器。我也有点乱了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1-2-4接电位器是对的,输入模拟量是0-10V,对应的转速给定0-100%;

输出没电压?接电机了吗?另外6RA28需要在第一次通电时,做一个电机的辨识调试,你做了吗?还有只给模拟量输入信号还不够,其他的开关量信号都要正确。6RA28的面板显示器,显示的是什么状态呢?

楼主:
励磁电压有我没接上,电机接了,只有5伏啊,不可调。识别调试我不会做啊,二手设备,没有西门子调速说明书。面板显示FOO,不知道啥意思,恳求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qq是1920395409,不懂得地方还得向你请教啊。

网友F:
啊?电机接了线,励磁不接线?那可不行。励磁线必须要接,否则电机会放炮的,

你对直流电机不懂吗?还是找一个专业人士帮助你调试好了吧?否则太危险了。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