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4-12-20):
各位师傅本人才接触伺服电机我想问一下新买的安川驱动器需要设置吗

网友A:
这是必须的。

网友B:
定位控制,电子齿轮比

网友C:
必须设置,控制模式,功能,增益,等

网友D:
这个是肯定的啊    看用在什么地方  什么要求啊

网友E:
肯定要设置的,要按要求设好。

网友F:
看说明书
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设置!

网友G:
楼主一点 也不懂?

网友H:
必须要设置!

网友I:
根据实际的应用场合设置相应的功能参数。

网友J:
变频器伺服器应该都是要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