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指令1:
指令2:
我以前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动时编程都在用带加减的DPLSR指令如图指令1:(当X1接通时Y0驱动伺服电机转动,K5000为频率,K1000为伺服电机转动的脉冲数,K20为电机加减速时间),当X1通时电机转动脉冲K1000电机每转动一个脉冲K1000就减去1个脉冲最后脉冲数到0为止电机停止转动。这几天看到编程手册里还有DPLSY脉冲输出指令,就试着编了一下程序,如图指令2,可在编程时不能输入像指令1一样的电机加减速时间的K20,还有DPLSY指令不是带加减的脉冲指令这样当X1通时K1000脉冲会怎么走,是不是电机一直转?请懂的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区别应该就是一个带有加减速一个不带加减速 脉冲发完 它有也相应的标志位了如果你用上这个标志位 可以停止

网友B:
DPLSY不带加减速;
输出的脉冲数都是第2个操作数决定的;1000个;

网友C(2015-04-23):
借楼主的贴追问一下,如果我想让马达一直转怎么办呢?
谢谢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要电机一直转那你把发脉冲量设置为零   就行了

网友E:
带d话就是你要走的脉冲数一个寄存器存不了,采用双寄存器的得加d。这就是d的作用,比如你设置100cm触摸屏,然后走脉冲你得乘以步进的细分128如果出来的数据超过32767,就只走低字节的数据,加d就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