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公司前几周一台 开环控制 的 0.75 KW 的变频定位电机一直工作不正常,当电机起动定位时转动一下,就停了,又启动一下,且空转时用手轻轻一抓就能让电机不转动?不知何原因 ,更换电机,更换 模块 还有变频器 都没有解决,还以为是干扰问题?

  一个不经意,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滤波输入电压 变成 460V AC 啦,原来冬天的 输入电压都有变化,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大,但是别的变频器都是闭环或是伺服都运行正常,且这个电机点动运行时空转正常,一负载就不动,用手都能抓住其不动

  于是将电机电压参#0.44 电机参数做一个改变,从 390 V 改到 450 V ,输出定位一切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呀?难不成 输入电压对电机的运行有么大的影响 ?
  各位高手来同来谈谈,输入电压地电机运行有影响吗 ?

网友A:
电压波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冬天电压升高了 !11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高了,会影响伺服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仅此,至于为什么会输出没劲,那时变频器设计的问题,有参数的监控,但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是这么去做的。这个仅是个例。

网友C:
380±10%,也就是420V左右,楼主那边的电源竟然有460V?是不是自己的工厂有自用的发电机组?
那么单相电压飙升到多少了?还是只是三相电源如此而已?
话说,电源输入侧安装压敏电阻比较好,超过规定电压,压敏电阻被击穿,配电房总闸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10%,也就是420V左右,楼主那边的电源竟然有460V?是不是自己的工厂有自用的发电机组?
那么单相电压飙升到多少了?还是只是三相电源如此而已?
话说,电源输入侧安装压敏电阻比较好,超过规定电压,压敏电阻被击穿,配电房总闸跳闸。

  没有自发电,也是市电 !

楼主(2015-02-05):
回复 网友A:
 对的,电压有点波动的说 !现在将 变频伺服中的电机电压设置成 440V 一直运行正常,上周将电压调整到原来  380V ,正常工作一天后又有点转不动,还是调整到 440V 电压又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