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请问各位高手,永宏b1z.....plc可以与变频器通信吗

网友A:
不行 扩展不了通信板 我换个FBS就可以了 加个通信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永宏b1z.....plc可以与变频器通信吗
B1Z可以MODBUS RTU主站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