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fx_1splc可以跟变频器通信吗,用rs485通信的,硬件需要什么型号,主要是设置变频器频率,读取频率,控制正转,

网友A:
PLC加Fx1N一485BD,其它就看你编程水平了

网友B:
看看两者支持那种相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C:
看水平的时候来了,一个crc校验就够忙活的。硬件需要485bd。

网友D:
建议用FX1S的升级产品FX3SA和三菱的变频器做,这样有专门的通讯指令,不需要编写复杂的程序。

网友E:
可以用模拟量输入输出,比用485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FX1S的升级产品FX3SA和三菱的变频器做,这样有专门的通讯指令,不需要编写复杂的程序。
他没指明是三菱变频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fx_1splc可以跟变频器通信吗,用rs485通信的,硬件需要什么型号,主要是设置变频器频率,读取频率,控制正转,
硬件需要加一个485BD,然后用RS指令来做!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