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库底散装机原理

楼主(2014-12-20):
如题,有谁比较了解唐山宏达库底散装机,请帮忙看下这个原理图是否正确。

楼主:
现在问题主要是,按下装车键后,装车继电器动作,随着卸料风机、电铃和气动开关阀也全部动作,但几秒后气动开关阀复位了,不能保持,现在只能是在按下装车键后,再手动打开气动开关阀,装完车再将其手动复位,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纯继电器控制吗,那就慢慢查电路吧

网友B:
用电笔检查线路14号位置是否一直有电,包括你气动阀复位时,一直有电你更换下YV电磁阀。没电查看KA2是否吸合,没吸合的话KA2线路.(当然也可能是触点问题)。吸合就查13号位置确认SA2是否正确。

网友C:
原理图能看懂就知道原理了,这是基础呀!

网友D:
有原理图了就好查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