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高数计数器C235外部输入对应的是X0,为什么这段范例程序中没有X0呢?plc上电run后,再将M0置位是不是就可以用接近开关或者编码器输入到X0中就可以计数了?那该要怎样理解这段程序呢?是C235计数到100后Y10就动作吗?那前面的K1000又是有什么作用的呢?求解释

网友A:
可能X0是隐含的,猜的。

网友B:
你的范例程序呢?

前几天玩编码器,

如果不给C2XX高速计数器赋值   比如C253 K9999

工作的时候C253没有计数的。

不过 有一个问题。

比如 LD M8000 OUT C253 K9999 ,LD X2 RST C253 ,X0 X1 是 编码器A B输入 X2 是 R 复位端

编码器一圈是2000,这个C252(0~2000B变化)好像一直接通的。

一般计数器设置的C1 K5 到了 5 接通 复位就断开了。

不解。

网友C:
高速计数对应输入点是对应的,当然不会出现输入x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