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高数计数器C235外部输入对应的是X0,为什么这段范例程序中没有X0呢?plc上电run后,再将M0置位是不是就可以用接近开关或者编码器输入到X0中就可以计数了?那该要怎样理解这段程序呢?是C235计数到100后Y10就动作吗?那前面的K1000又是有什么作用的呢?求解释
刚刚那帖没上传到图片,重发一次请版主帮忙删了那帖。

网友A:
台达的说明书?
找本fx的手册看看吧。那里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B:
1、你这程序是台达的;不过与三菱的用法基本一样;
2、高速计数在程序中是不会出现的对应的X点,X0单相的脉冲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是C235;如果你输入接到X1上,则使用C236;
3、按你的程序,计数是一直进行的;M0只是控制下面的比较指令;当M0接通时,如果计数值到K100,则Y10为ON;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程序是台达的;不过与三菱的用法基本一样;
2、高速计数在程序中是不会出现的对应的X点,X0单相的脉冲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是C235;如果你输入接到X1上,则使用C236;
3、按你的程序,计数是一直进行的;M0只是控制下面的比较指令;当M0接通时,如果计数值到K100,则Y10为ON;仅此而已;
计数一直进行怎么理解啊?要是X0只接通一次那C235是不是只加一啊!还是一直增加?

网友B:
你用M1000驱动,台达的M1000相当于三菱M8000,是常通的,所以说计数是一直进行的,只要PLC运行;
至于计数,C235对应的就是X0,你X0只接通/断开1次,那么C235计数值肯定上加1;(增计数模式下)
记数与定时是不一样的,你X0一直为ON时,计数值是不会变的;
另外提示一下,C235做为高数计数器,如果你只是X0手动的通断,频率极低的话,建议使用普通的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M1000驱动,台达的M1000相当于三菱M8000,是常通的,所以说计数是一直进行的,只要PLC运行;
至于计数,C235对应的就是X0,你X0只接通/断开1次,那么C235计数值肯定上加1;(增计数模式下)
记数与定时是不一样的,你X0一直为ON时,计数值是不会变的;
另外提示一下,C235做为高数计数器,如果你只是X0手动的通断,频率极低的话,建议使用普通的计数器;
好的,非常感谢你啊!刚从学校出来入行电工2年了,现在才有现成的台达plc来学习,有好多都不懂。。。可以做我的师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