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位传感器相关资料

楼主(2014-12-20):
上传一张图片,是一种名叫水位传感器的物件(图中是二个接线端子),用于燃煤蒸汽锅炉作水位报警,型号是SX-DSC-2.5 因为没见过产品说明,本人想知道如何配置电路,来启动警铃和指示灯。希望熟悉该产品的朋友不吝指教。

网友A:
这个东西 需要一个专用的控制表 其实面面就是铁心 长短不一样 下面的就是低水位 上面的就是高水位 然后有相应的表上会有个水位灯亮起 处于低水位里可以控制进水 高时可以停止进水 这是很古老的方法 可以改变浮子模拟量的液位计 比较可靠

网友B:
买个液位继电器,对照上面的使用说明和接线图,就明白了,欣灵的或德力西的,30多块钱一个。

网友C:
拿表测一下高水位和低水位时的阻值。如果直接通可以带低压继电器,如果有阻值就需要放大器驱动继电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液位继电器有高、中、低三个接线端子,可这 个水位传感器只有二个端子,不知道如何接线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这个是保护用的,不用来控制水位,控制水位是另外的一个传感器(高中低),中水位加水,高水位停
这个东西应该有两个,一个是超高水位,一个是极低水位,都会造成停炉,最好不要动!!!!

网友E:
水位开关,要用于高低报,水位达到开关位置,触点吸合,就如同继电器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液位继电器的三个端子,一个接地,即锅炉的外壳,另外两个端子的功能,假如上水型,端子2为停(短的电极),端子1为启动,当2,1都悬空时,继电器输出接通信号,当水位没过2时,继电器输出断开。另外还有一种液位继电器,只有两个输入,一个接地,另一端没入水中就输出信号,悬空就断开信号,适用于高低水位报警。

网友F:
用过这个。
没有做具体的研究!
是不是电磁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保护用的,不用来控制水位,控制水位是另外的一个传感器(高中低),中水位加水,高水位停
这个东西应该有两个,一个是超高水位,一个是极低水位,都会造成停炉,最好不要动!!!!
长知识,感谢分享 !

网友H:
我们有用液位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