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这个是FC1里的程序
这个是FC2里的程序
这个是DB19
这个是DB20

设备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I0.0 控制Q0.0的启动和停止,加上计时控制,但是这程序里怎么看这个逻辑关系?

楼主:
根据我对设备的了解,输入信号有两对启动停止按钮,两个反馈信号,也就是6个输入点,启动一个电机和一个电磁阀(加料),也就是两个输出点, 几十个同样的设备控制做到一套PLC里。还有一个模拟量影响电磁阀的动作,电机运行时段也影响电磁阀的动作,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程序看不懂。

楼主:
可以肯定几十套设备共用了一套逻辑关系的程序,但是参数数据处理又是单独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键的数据处理部分没有贴上来,你可以用跟踪DB19.DBX0.0,点在鼠标右键应该有个显示哪里调用这个数据的命令的,或者用那个关联参考命令把数据哪个FC调用的找出来,不过要是用指针寻址的就找不出来了,得慢慢看。

网友B:
我求教一下楼主,工厂里面或者离开学校以后使用的程序都是stl编写的嘛?很少或不用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数据处理部分没有贴上来,你可以用跟踪DB19.DBX0.0,点在鼠标右键应该有个显示哪里调用这个数据的命令的,或者用那个关联参考命令把数据哪个FC调用的找出来,不过要是用指针寻址的就找不出来了,得慢慢看。

在FC1里跟踪DB19.DBX0.0 打开的就是DB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求教一下楼主,工厂里面或者离开学校以后使用的程序都是stl编写的嘛?很少或不用梯形图?

我接触到的小型PLC,基本都是梯形图,欧姆龙,三菱的稍微复杂点的设备也是梯形图,就是西门子300、400的,有三种编程语言混用的,而且不能转换,基本都有STL。

网友C:
看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在FC1里跟踪DB19.DBX0.0 打开的就是DB19.     这个用跳转看看    应该在OB1里边

网友D:
多看看,多玩玩,会习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在FC1里跟踪DB19.DBX0.0 打开的就是DB19.     这个用跳转看看    应该在OB1里边

OB1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真想要解决你把程序附件附上来,你贴的部分根本不对。

网友E:
没什么逻辑,只是转换了一下!

网友C:
1是输入接口,2是输出接口,剩下3就是逻辑运算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想要解决你把程序附件附上来,你贴的部分根本不对。

不能公开发,只能私下我认为这个人对我帮助很多,我会给的。
前几年有个人问我要了一套图纸,屁都没放一个,后来有个老板找了我先给我打了几千块钱,我还是给的同样一份资料,他说很有参考价值, 我只有电气方面的,他还要机械方面的,我找有的人要,有机械资料的说别说几千元,几万元都不卖,除非长期合作,看来我是把自己贱卖了。这个程序几年前有人愿意出1万元,当时我没搞出来,但是提供了设备生产工艺,元器件选型,都给我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报酬。

网友A:
没工艺,程序只是一堆代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看,多玩玩,会习惯的。

是的,现在用300编个小程序还是没问题,就是距离实用,能赚钱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那工作当中基本都是用大中型的PLC吧,我接触的也是小型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程序你自己上载的是没有注释的看起来是很吃力的,最好有编程人的原始程序

网友E:
做通讯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