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0):
大家有没有程序用了置位后,如果在中途停止了,很多置位的状态大家是如何复位的?如果启动后将每个参数都复位感觉非常的麻烦!

网友A:
可以批量复位 一次全复位了 不用一个个 当然要看你的情况是不是有这需要

网友B:
要看具体要求吧;若不需保留之前状态,或者可以重新初始化。

网友C:
这个和自己分配的寄存器有关系

网友D:
批量复位啊,就是真么简单

网友E:
    根据自己工作要求决定。

网友F:
批量复位  不然动作会乱的

网友G:
这个就需要你在手动程序里做复位程序,一个变量复位所有变量,就是做一个初始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批量复位 一次全复位了 不用一个个 当然要看你的情况是不是有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