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司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4-12-21):
交流司服电机不用控制器,可以用PLC的脉冲信号接电机吗,我控制不要很准确,我是想用司服电机停电没惯性的性能,可以吗了

网友A:
PLC 就是控制器了

网友B:
呵呵;想省掉驱动器?

楼主:
是的可以吗

楼主:
可以不要用驱动器吗?

网友C:
当然不行了。伺服电机需要交流电供电才能转起来,PLC只给脉冲,电机怎么转?而且PLC的输出驱动能力很弱呀。你需要伺服电机加配套的伺服驱动器,然后PLC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然后伺服驱动器根据你发的脉冲数,让电机转多少个角度。然后,实现你想要的位置或距离。然后...。

网友D:
这个肯定不行了

网友E:
伺服电机不能没有驱动器,不然就不叫伺服电机了

网友B:
呵呵,不现实,从驱动能力上讲就不行,pLc晶体管驱动只有几w,电机不可能这么小吧!另外伺服是一套系统,至少电机编码器反馈,你驱动器减了反馈如何处理!

网友F:
必须要驱动器配合使用!

网友G:
没有控制器  伺服电机就动不起来

网友H:
很乱,动力从哪取得?

网友I:
不行的,还是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J(2015-01-24):
这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