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bd通信失败

楼主(2014-12-21):
是这样的,本来装上232bd后通信正常的,gx和组态都可以连接,中途手贱通过232修改了plc参数,重启后就无法通信了。
我就通过编程口把参数改回来,但没能恢复。
我又把这块bd板装到另一个fx3u上,通信正常。
现在这个fx3u使用没见其他异常。
那么问题来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gx提示ES:01802007

网友A:
plc系统参数2里面看看

网友B:
通讯连不上了

网友C:
有原来的程序和设置吗,如果有通过422编程口下载下去试下。

楼主:
搞定了,按照GX的提示,取消设置,把D8120置零,恢复正常了.
我估计是参数修改过后,即使改回来也有什么数据不对了,回不到新机的初始状态了,必须靠D8120来设置.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看来mcgs的帮助文件也是坑爹啊,还得靠大家的提示和自己摸索.

网友D:
先用编程口把PLC程序及内存全部清空,再重新下载后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