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1):
这一阵夜班值班,工艺人员说一零位污油罐液位失灵。操作室发现液位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不变化,工艺说抽空过程中液位向下变化到这数值就不变了。
怀疑液位计零点不准,现场发现是内浮筒液位计,由于气温低怀疑里面有污水冻结,拆卸安装法兰,发现内浮筒下端结冰

网友A:
做做保温就不结冰了嘛

楼主:
内浮筒液位计是直接安装测量罐里的,就如同热阻热偶模式,仪表本身很难保温
而零位污油罐在地面以不水泥槽内从设计上就没考虑保温,因理论上这污油不含水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仪表保温,得罐体保温,水泥槽内加暖气嘛,理论都是砖家喊的

网友B:
都是户外设备,保温应引起重视

网友C:
用超声波

网友D:
这个看情况吧!
换液位计
小罐子做保温
都是解决方法!

网友E:
如果罐子不是太大的话也可以用称重的方法啊

楼主:
称重较麻烦,需要软连接,而且不是压力容器,且污油罐的介质比较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超声波
不好用,厂里超声波用在露天水池中

网友F:
露天的冬季就得保温

网友G:
加伴热和保温吧

楼主:
工程有点大,领导间的协调咱们决定不了,我能做的是用蒸汽把冻上的浮筒冲开

网友H:
最好做上伴热才行啊!单独的保温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I:
大家都说要保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