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楼主(2014-12-21):
大家好!

  我有一台台安N2-202 1.5KW 变频器,上电报ERR6,但可以正常启停,而且有输出,就是不能进入菜单界面,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一台型号同上,已换向或停车就报OU-C,望大师出手解决问题。

网友B:
OVC,减速中过压,把减速时间调长点再试下;

网友C:
检查主电容吧!上次就有一台是不定时OV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主电容吧!上次就有一台是不定时OVC!
台安的机器主电容常有问题。引起的故障奇怪,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