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1):
你会接线吗?对这个产品的说明书无语了。你会接线吗?对这个产品的说明书无语了。

网友A:
1接24V了正 2接到你的信号输入端去 从你信号输入端出来再接到24V负

网友B:
1端接你过来的24V电源+;
2端接你的模拟量输入采集的+端;
然后你的模拟量输入采集的-端(或者公共端)再接24V电源的-端;
这样形成一个回路
这个是一个2线制的变送器

网友C:
很好接呀!

网友D:
只看图真没法理解,确实挺膈应人的

网友E:
单从图面上理解是很不可思议!

网友F:
按端子编号接线。

网友G:
估计按端子编号接线是错的,很大可能要按示意图接。右边那个编号,我们只是看上去理解为1对应过去,2对应过去。还得楼主来解开谜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24V了正 2接到你的信号输入端去 从你信号输入端出来再接到24V负
你只看了文字,没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端接你过来的24V电源+;
2端接你的模拟量输入采集的+端;
然后你的模拟量输入采集的-端(或者公共端)再接24V电源的-端;
这样形成一个回路
这个是一个2线制的变送器
再看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接呀!
是吗,再看看图,与文字不符,就因为它,一部分按图接,一部分按文字接,结果40多柜子五花八门,还得给他们调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图上 上面不是就这样标的吗 1上一负载 2上就信号输出 不是吗 图上不也有文字说明吗

网友H:
应该是很清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图真没法理解,确实挺膈应人的
单看都好理解,40多控制箱,近百个传感器,有按图接,有按文字接,可气的是在同一个柜子了都不一样,程序又不是本人编的,昨天算调出一个完整的,同类的有样板了,甲方没理由说是程序问题啦。

网友I:
图标不都说明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上 上面不是就这样标的吗 1上一负载 2上就信号输出 不是吗 图上不也有文字说明吗
你没看出图和文字的+-正好是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按端子编号接线是错的,很大可能要按示意图接。右边那个编号,我们只是看上去理解为1对应过去,2对应过去。还得楼主来解开谜底。
你说的端子编号是右侧文字说明吗(示意图上也有端子编号)
这个说明书上示意图与文字说明上标的+-是反的
最后结果按图标示是正确的,2接+,1接负载,负载回接-
这个问题发现是其中一个压力传感器,怎么到线都出不来信号(0.01/-0.04),按正常检测认为是外线路或传感器故障,不再怀疑程序或AD设置,拿来新产品,看到说明书这个错误,电气检测发现通传感器的截门没打开.

网友J:
这接线图,也是醉了

按说1+ 2-,但这货怎么把负载接到24V上了,一般负载是接到4-20mA侧的

说明书也是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接线图,也是醉了

按说1+ 2-,但这货怎么把负载接到24V上了,一般负载是接到4-20mA侧的

说明书也是奇葩
这种二线式传感器,负载怎么可能不接到24V上?

网友K:
看文字说明和图,确实让人不好理解。

网友L: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M:
没用过呢!压力变送器也很多种。。。

网友N:
2楼正确

网友O:
这个真要考理解能力的。

网友P:
有经验者可能会接;有疑问,则需统一起来。

网友Q:
要是接的变频器就是这样子接的,24V接24V,信号线接变频器的信号线,然后把变频器信号端的GND和COM短接起来,希望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R:
现在说明书也成机密了,所以越来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