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1):
单位现在有几台滚压1mm厚钢带成型的设备,设备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传动,钢带用10多组滚轮滚压成型,滚压机用伺服电机通过行星减速机带动一个滚轮,再通过齿轮带动别的滚轮转动。可滚压出来的产品长度误差比较大,每根长度1.5米的产品之间相差有2mm的误差,可能是带动滚轮的齿轮之间的间隙和行星减速机误差造成的。PLC程序:
D20是设定要做的产品长度,X0连接Y0接收Y0的脉冲信号再由C235高速计数器计数,X1通时Y0发脉冲伺服电机工作,Y1是冲床继电器信号。
现在我想是否可以在滚压机把钢带滚压成型后出来后在型材上安装一个编码器,用编码器脉冲信号通过PLC高速计数器C235控制长度精度,比如做长度100mm长度产品,1mm脉冲数为100,这样100mm长度脉冲为10000个脉冲信号。
上图的D20为10000,D10为编码器传送到高速计数器C235脉冲数,D0为电机工作的脉冲数。当X1通时Y0工作时D10数在增加这样电机要工作的脉冲数在减少,到D10为10000时D0就到0了电机就停止工作。现在是否还可以用下图的程序发送脉冲,D0是否会按上面图2的程序而变化,编码器反馈的信号是否跟上PLC发送的频率,请懂的朋友帮忙看看怎样可以这样控制,谢谢!

网友A:
想法不错,用编码器做反馈就可以实现全闭环控制,肯定比之前的能准确,不过你的控制方法有问题,按照你的梯形图,D0是在不断变化的,这还怎么控制脉冲输出,PLSR指令执行的时候,发送脉冲的数量是不变的,你的D0一直在变化,这不行。原程序可以不动,只是接上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伺服电机不是都带编码器的吗。

网友C:
伺服本身就可以做闭环控制呀,伺服电机上有编码器的呀 ,为什么还要加编码器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加光栅吧,全闭环控制

楼主:
伺服电机带的编码器的信号是在带动减速器和滚轮有传动误差而不是电机脉冲误差。2楼说的原程序不变只要接上编码器就可以了,可是PLC发送10000个脉冲信号给电机,电机也走了10000个脉冲的距离,可减速器和滚轮有误差这样编码器发送的脉冲信号可能是9千多个脉冲信号或者是1万多个脉冲信号,这样反馈给PLC。电机走了10000个脉冲应该滚100mm而编码器反馈滚不到100mm怎样滚到100mm,超过100mm距离脉冲怎样在滚到100mm距离时停下来?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加光栅尺是可以做到更精密,但是lz再加一个编码器 我感觉没什么必要 伺服电机上本身就带一个编码器,可以做到精确定位,再加一个编码器等于跟伺服编码器做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没什么意义的。加光栅尺是做一个行程比较,是比较好的,但价格比较高的

网友E:
再加一个编码器也可以,但你要安转在传动的终端,这样才能准确,若和电机同轴,那就别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再加一个编码器也可以,但你要安转在传动的终端,这样才能准确,若和电机同轴,那就别加了
的确,加在出料口才能更好的修正。。。。

网友G:
这个生产人员都是有经验通过调节参数能做到的,你电路加再多编码器,只要是机械误差一样的要修正

网友H:
樓主你的滾輪式來回滾嗎? 應該是同一方向滾吧 若是同一方向怎會有間隙產生 誤差的原因是來自其他因素 若是加光學尺當可降低此誤差 但同一方向還真不知如何安裝

网友I:
如果是机械间隙产生的误差,你不改进传动机械,加编码器又能怎么样?
伺服的编码器精度要比你外加的精度高的多的多;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这个情况跟电梯上上下下的情况是一样的,装在电梯主机上的编码器的精度很高,大部分是德国海德汉的正余弦编码器,经过细分每圈的分辨率可达18位以上,可是电梯平层还是要靠另外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做定位,例如还是海德汉的编码器ROQ424,每圈的精度只有12位。或者日系电梯还要靠每层光电开关隔板做精确平层,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电梯是怎么做的。

网友J:
装在伺服电机端的编码器,尽管精度再高,都还是用于电机动态为主的速度环,对于位置环的精确定位,应该是在低速端的光栅尺或则编码器,也许光栅尺精度更高,但是安装上并不容易且成本高,而在低速端加装编码器是很普遍的做法,德国著名的传动厂家SEW就有很多是这样做的,仅仅靠高速端(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是做不了精确定位的,当初富士康号称要做100万台机械手的时候,日本索尼就是抓住机会要做在低速端的高精度编码器,而我们2国内都只是把眼光停留在了伺服电机一侧的精度,再怎么拼命提高位数,精密传动就是掌握在日系减速装置上卡死。这种在低速端加装编码器是一种很好的方法,SEW、伦茨都有这么做的,程序上是将电机端的编码器反馈用于速度环,而在低速端的编码器用于位置环。

网友J:
伺服控制系统不仅仅是指运动执行器电机,同样包含了机械传动系统,例如减速箱、推动丝杠、齿轮传动等等,这些机械传动系统有机械加工与装配误差,同时又有温度变化、磨损及其他现场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而产生误差,为防止这些误差带来的控制精度影响,有时会在运动终端再加装传感器,作为反馈位置、速度信息到伺服控制系统,以修正这种误差,这样的控制方式称为“全闭环”控制,例如加装直线光栅尺或旋转编码器。为保证位置控制的长期准确性,需要在控制-执行系统中加装零点位置传感器或终端位置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因其传感器内部预先的每个机械位置的唯一编码,而无需担心信号受到外部的干扰影响和停电后的位置信息丢失。

网友J:
无论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也就是直接称为伺服电机),还是变频电机、步进电机等机械执行运动器,都需要由控制器、机械传动系统、终端传感器反馈修正,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位置精度与随动时间响应),由执行器电机、电机驱动器、机械传动执行、系统总控制器等共同构成,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与驱动器因其“同步”要求的先天设计性,其伺服控制精度最高。但要保证其运动执行终端的控制精度与控制可靠性,还需要兼顾机械传动系统的精度与终端位置传感器(例如绝对值编码器)的精度与可靠性保证。

网友J:
例如电梯轿厢升降的闭环控制,在电梯提升的主机上已经装有编码器(例如德国海德汉的ERN1387),提供增量的A、B正余弦信号,每周2048个脉冲周期,同时提供单圈一个周期的C、D正余弦信号,单圈的C、D正余弦信号经过粗糙的位置分割,可以提供电机UVW的换相信息;而每周2048个周期的正余弦信号,经过更进一步的细分,可获得高分辨率的位置变化,这种高分辨率的位置变化信息主要用于很短时间的加速度计算,因为在时间变量很小的情况下需要准确的加速度反馈,就需要有较多的位置变化信息,这就需要编码器的分辨率非常高,并且位置精度准确,这样可以保证获得精确加速度反馈,以控制电机输入电流。
但是由于电梯机械系统上的机械误差,电梯在每层停止时仍然需要由外部的平层传感器反馈,才能获得准确定位,例如用平层光电开关,或者直接再用平层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才能构成一个位置准确的闭环伺服系统。

网友J:
实际上伺服系统需要的编码器可能有两个(或者只用一个),一个是在电机上高速端,针对电机的换相与加速度反馈,这个反馈进入电机驱动器,决定电机的控制电流的换相与大小(力矩环),另一个是用于位置终端低速端的准确定位。在电机端的编码器需要高分辨率,常用高分辨率增量编码器,以获得加速度的精细变化量;而在运动终端的编码器需要位置上的准确与可靠,常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也有用直线光栅尺),并信号进入PLC或运动控制卡位置控制。如果只用一个编码器(例如只用电机端编码器),那就需要在位置上依赖机械传动部分的高精度,而目前高精度的机械传动几乎都掌握在日系和德系厂家手中,由他们垄断。在终端加装传感器(编码器),是解决传动可能带来问题的一种办法。
在变频器控制系统中,由于不需要电机换相信号,编码器也就可以直接就装在了运动终端,也称为低速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个情况跟电梯上上下下的情况是一样的,装在电梯主机上的编码器的精度很高,大部分是德国海德汉的正余弦编码器,经过细分每圈的分辨率可达18位以上,可是电梯平层还是要靠另外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做定位,例如还是海德汉的编码器ROQ424,每圈的精度只有12位。或者日系电梯还要靠每层光电开关隔板做精确平层,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电梯是怎么做的。
裘兄 這個誤差與編碼器無關 他的誤差是來自滾輪的精度及滾輪與工件的滑差 當然速度越快誤差隨之放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装在伺服电机端的编码器,尽管精度再高,都还是用于电机动态为主的速度环,对于位置环的精确定位,应该是在低速端的光栅尺或则编码器,也许光栅尺精度更高,但是安装上并不容易且成本高,而在低速端加装编码器是很普遍的做法,德国著名的传动厂家SEW就有很多是这样做的,仅仅靠高速端(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是做不了精确定位的,当初富士康号称要做100万台机械手的时候,日本索尼就是抓住机会要做在低速端的高精度编码器,而我们2国内都只是把眼光停留在了伺服电机一侧的精度,再怎么拼命提高位数,精密传动就是掌握在日系减速装置上卡死。这种在低速端加装编码器是一种很好的方法,SEW、伦茨都有这么做的,程序上是将电机端的编码器反馈用于速度环,而在低速端的编码器用于位置环。
關節式機械手成之于諧波減速機但也敗之于諧波減速機 採雙編碼器是合理的做法但解決不了壽命的問題

网友H:
回复 网友J:
高分辨率用在伺服的速度環 低分辨率才用在位置環

网友H:
回复 网友J:
電梯外接傳感器 只是在做第二安全措施 跟定位精度關連不大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请你去问一下电梯控制器厂家和电梯维修工,我本人是爬过电梯轿厢去了解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H:
低速端同样有要求用高分辨率编码器的,这跟控制要求有关。

楼主:
滚压机的滚轮不是来回滚动而是往一个方向滚动不能安装直线光栅尺,伺服电机编码器只能反馈伺服电机的脉冲精度,因为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和滚轮后会有机械误差,上面已经说了滚1.5米的产品长短相差大约有2毫米,客户希望能够把长度误差再控制小一点。所以我想在产品滚出来后面安装一个编码器,这样就没有了前面的机械误差,编码器连接一个滚轮,产品滚压出来时这滚轮也随着产品的运动而转动,编码器也随着转动,再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反馈给PLC,比方产品前进100毫米编码器就发送10000个脉冲(1毫米100个脉冲)给PLC,PLC就知道滚压机已经滚压出产品100毫米了,我想编码器安装在产品成型出来后的位置,这样就没了机械误差就只有编码器的精度误差了,编码器的精度误差我想肯定比减速机和齿轮的误差少。就是不知怎样编程了,大家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J:
将此编码器当作全闭环的光柵尺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请你去问一下电梯控制器厂家和电梯维修工,我本人是爬过电梯轿厢去了解的。

唉! 難怪會有人走近開門的電梯 竟然從樓上直接摔死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那个第二个编码器就叫“井道平层编码器“,就是作为平层定位信号用的。早先欧洲电梯进入中国都要装的,比如迅达等,后来日系电梯(以日立为主)的不装编码器了,而是用三个光电开关在每层做隔板挡光,来判别上、下和停三个位置,做平层停车信号,而不是靠主机上的正余弦编码器。出事故的电梯就是没装第二个编码器,平层错了。实际上是那每层的三个光电开关挡板用旧了松开了,被轿厢打掉了,平层信号就没有了,靠主机上的编码器的平层是没法保证准确性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唉 又是外行人做內行事 檔塊掉了 電梯門還能開 而實際電梯箱還沒到 而控制系統以判斷他定位的很準????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如果能直接用主机上的编码器做定位,那电梯轿厢平层定位就不需要光电开关和挡块了,而现在国内绝对部分电梯都是用光电开关加挡块做平层的,少量高档电梯是用第二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做平层定位,曾经有电梯(包括欧洲)再用直线绝对值编码器做平层定位的,但是成本太高效果也没好多少,现在已经很少再有人推广了。总之,几乎没有电梯厂家直接就用主机上的编码器做平层定位的。
国内电梯发展太快,电梯维修工培训跟不上,有些“临时工”才学了一点皮毛,觉得有些用了也是多余的,好比保险丝换个铜丝一样能工作的自作主张改了程序,这常常就是事故的根源。
以上内容都是电梯维修工给我的,一个做了十年的现场工程师,“平层编码器”这个名称也是他告诉我的,并且这种控制方案是由海德汉和迅达电梯做的,这位电梯维修工以他近十年的电梯维修来说,介绍如果用了第二编码器做平层,就没听说过有什么问题,他是极力主张用这个编码器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很少用的那叫無機房電梯 應該是將電機安裝在電梯箱上 用齒輪與齒排的傳動來取代鋼纜 電機內部應改有帶煞車器 絕對安全而且速度很快 俗稱高速電梯 現在少用是因十年前 由一般變頻電機改成同步扭力電機(伺服) 這也就是海德漢占有此市場最大的原因之一
那三個傳感器 簡單的說明就是接近開關

网友H:
有七八年了 當時國內最大電梯廠家 找我開發編碼器來取代海德漢 呵呵 海德漢我惹不起

楼主:
本人编码器没使用过,我看到欧姆龙编码器分辨率写着2000P/R是不是转一圈发2000个脉冲?如果我做一个带动编码器的滚轮,滚轮直径为63.69毫米,这滚轮的周长是200.00毫米,如果走1丝要一个脉冲的话滚轮旋转一圈要20000个脉冲。如果2000P/R编码器是转一圈2000个脉冲,这样滚轮是1个脉冲走10丝,这样精度有点差了。有没有20000个脉冲转一圈的编码器啊?还有什么牌子的编码器精度高,还有用什么型号。请各位懂的高手帮忙出出主意先谢谢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呵呵;大约你用的是OMRON的E6B2系列,这个最大的分辩率就是你定的那款;
如果你换成E6B3,最大的有3600P/R;
至于你假想的20000P/R,OMRON目前是没有提供的;

网友I:
以我对0MR0N编码器的了解,目前增量型里分辨率最大一款为E6D一C系列,此款
最大分辨率6000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