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通讯

楼主(2014-12-21):
32位浮点数,默认字节顺序3-4,1-2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若Modbus读回来的数据顺序是:0x12345678.
那么该浮点数用十六制表示为:0x56781234

楼主:
你好,是把读上来数转换成十六进制吗?现在我读的是流量计的参数,温度的准确,其它的都不准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麻烦你可以说详细的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