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1):
变频器设置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有什么实用性的公式吗?
小弟在现场有些问题来这里提一下:
1、5KW以内的传动(恒转矩)电机设置一般是1S起;1.5S停?合理不?怎样最佳?
2、有250KW的风机设置是70S起,210S停?合理不?
3、我看现场250KW的风机变频器是恒转矩类型的感觉不合理但是好像调不成(只能查看参数)?
求大神给个说法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没用过,只用过小功率的,根据实际情况慢慢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没用过,只用过小功率的,根据实际情况慢慢跳
那像3KW左右的能不能0.1S的启停?

网友B:
250kw风机设置这个比较长的时间合不合理除变频器能否正常工作,跟工况、工艺有关。。。

网友C:
风机是大惯性负载,停车时间长合理,也靠谱。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置,是按照特定的一个系统,电机以额定电流做电机启动,从0速到额定转速所需要的时间。这也是系统的启动时间常数。如何获得这个参数呢?有的变频器在调试和优化的时候,这个参数就被确定了。因此,用起来很方便,没有这个参数怎么办?只能是通过调试自己试出这个参数。而不是主观臆断一个加减速的时间。

网友D:
用过11kw的,启动最短时间6秒,再短会报警。。。。停机时间8秒到10秒。

网友E:
这是根据现场,工艺要求调试的没有具体公式的

网友F:
可以先调大点,根据负载情况再往下调!好像有个公式!

网友G:
就像中国的高铁,票价2000元合理不……

网友H:
看负载大小,负载大时间短肯定不行   风机减速时间得很长,短了跳故障

网友I:
恒转矩可以1.5-2S每
千瓦

网友J:
呵呵;除了电机功率外,主要还是看负载的惯性;
想达到最佳效果,在全负载的情况下,加减速时间从大一点点调小,以加速不过流、减速不过压为基本点,适当放点一点就行了;

网友K:
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应该和变频器控制模式和负载类型有关系!

网友L:
  最好还是实地现场测试,不是千篇一律的,负荷不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