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14-12-21):
在安装西门子S7-200时安装不成功,出现01007.dll代码不知啥意思

网友A:
西门子200安装过很多从没出现过问题,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B:
要不先装STEP 7 - MicroWIN V4.0 incl. SP6
一般用这个版本就行了,要是嫌低再装高版本

网友C:
未遇到此类代码。。。

网友D:
没遇到过,帮楼主搜了一下没结果,可能是电脑运行方面的,你电脑以前安装过没?或者是和你电脑兼容吗?

网友E:
安装的是S7-200还是软件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