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一台定量给料秤,现中控可以给定小时入料吨数,但看不到从给料秤反馈值。现向给料秤给定10吨/小时,测中控模拟量反馈隔离变送器上口(输入4~20mA)4.76mA,下口(输出4~20mA)1.58mA。是否确定此隔离变送器坏了?

网友A:
都低于4毫安了,话说现在的产品真是渣渣,偶这经常换
也说不定你的万用表坏了,好像你说过你的表不能测电流了

网友B:
反馈4-20ma,如果低于4ma,那肯定是坏了(如果测量仪器准确的话)

网友C:
数字表如果电量低的话,就可能不准。但是你输入输出应该一样啊!
你也没有说清楚上口下口,你以为是空开啊?
输入输出吧!
你还得看清楚是不是带配电的

网友D:
这要看现场检测的仪表是多少量才能判断那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低于4毫安了,话说现在的产品真是渣渣,偶这经常换
也说不定你的万用表坏了,好像你说过你的表不能测电流了
记性真好,我∽表是坏了,还没心思修,这次是用搞中控.李工的表,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台定量给料秤,现中控可以给定小时入料吨数,但看不到从给料秤反馈值。现向给料秤给定10吨/小时,测中控模拟量反馈隔离变送器上口(输入4~20mA)4.76mA,下口(输出4~20mA)1.58mA。是否确定此隔离变送器坏了?
这是在停机状态测出的值。

网友E:
可以校准一下
看看停止状态能不能把电流调到4ma

网友F:
竟然是停机,那就随便换个隔离器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都低于4毫安了,话说现在的产品真是渣渣,偶这经常换
也说不定你的万用表坏了,好像你说过你的表不能测电流了
记性不一般

网友A:
连变送器跟万用表一块换了吧。俺打小脑子就好使,就是没什么出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校准一下
看看停止状态能不能把电流调到4ma
明天一早准备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校准一下
看看停止状态能不能把电流调到4ma
现场就缺这个

网友H:
停机最好检查了

楼主:
眼下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变送器,先将其输入与输出正正,负负短接,再将其24VDC电源摘掉。

网友I:
有相同的直接换上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