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电子齿轮比,在线等

楼主(2014-12-22):
用的是三菱MR-JE-20A的伺服驱动器和每分钟3000转的三菱伺服电机,2500P/R编码器接在8MM的轴上,求算电了齿轮比,要求伺服电机上1M50齿的齿轮转动距离等于8MM的轴转动距离,伺服电机上接了1/10的减机。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這不是絕對式的的伺服 你要的不是電子齒輪比 你要的是脈衝當量的值
ANS:8/(2500*4*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要如何设置。

网友B:
1m50齿什么意思,没听说过,用过很多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齿轮模数和齿数。请问要达到这功能要如何设置伺服放大器。

网友B:
不知道你中间的传动比例,你还要提供一个数字,就是马达转一圈实际走了多少距离,你要先计算出来这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中间的传动比例,你还要提供一个数字,就是马达转一圈实际走了多少距离,你要先计算出来这个数据
這個值 就是脈衝當量 但此應是齒排傳動 那脈衝當量應改為
1mm*50(齒)*3.14159/2500*4*10

网友B:
是的,通过计算或实际测量得出

网友A:
回复 楼主:
若用軸卡應該有此參數 若是用PLC 那就自己計算移動多少距離除以脈衝當量 所得出來的脈衝數

楼主:
两位老师,我伺服刚学啊,目前只有以上数据,没有PLC,上位脉冲数也是装在8MM轴上的编码器读出来的,要求就是伺服电机上的1模50齿的齿轮转4/25圈等于8MM的轴转一圈.1*50*3.1415926*(4/25)=8*3.1415926=25.1327408.伺服放大器如何设置才能使8MM的轴转一圏伺服电机上带的齿轮转4/25圈。设置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驅動器是接受命令 PLC是下達指令 不要搞錯對象

网友C(2015-08-22):
回复 网友A:
只要能发脉冲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