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我想用组态王读取IC读卡器的实时数据,请问用组态王如何实现?需要选择什么接口的IC读卡器?组态王有驱动支持吗?

网友A:
是什么IC卡?磁条卡?芯片卡?条形码卡?
一般的读卡器都是使用COM口进行通讯的,组态王应该也支持读卡器连接串口采集数据,如果不支持的话,可以联系官方获得技术支持。
IC卡读卡器,一般只是记录所刷卡的卡号和时间而已,楼主难道要采集类似员工出勤考勤时间的数据?

楼主:
是的,楼上太对了!我想读出IC卡号和刷卡时间.但不是作为考勤用.
组态王是可以连接COM口,类似连接PLC的COM口或单片机的COM口我都有试过,但若连接读卡器的COM口,不知就应该读取哪个寄存器区的数据.

IC卡是指芯片卡.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扩展卡??
连接其他设备??
这个主要是通讯吧!

楼主:
经过实验,使用亚控自带的串口驱动可以获取到串口读卡器的数据.读卡器数据是通过以太网络来采集,中间还需要加一个串口转RJ45网口的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突然发现,是否可以直接使用RJ45接口的IC卡读卡器,这样就可省去中间环节的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将读卡器直接接入以太网,组态王直接读取.

问题是:组态王是否可以直接读取到RJ45接口的读卡器数据?有支持的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