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锅炉液位检测,用差压测液位方案用的较多,双室平衡器是其取压的主要附属部件,由于平衡器中冷凝水决定着压差变送器测液位的准确性,因此大多数人都不愿对这种仪表进行排污维护,造成引压管水变质、变脏,引起静压差出现偏移,造成液位不准。

网友A:
定期维护是必须的

网友B:
要想设备稳定,寿命更长,必须做好维护工作

网友C:
是不是所谓的压差表一类的东西??

网友D:
其实户外仪表不准好多都是其配件的故障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所谓的压差表一类的东西??
是一个冷凝缓冲装置,相当隔离液作用

网友E:
都装有排污阀的话维护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装有排污阀的话维护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双室平衡器不愿排污原因是冷凝水的罐装积累很麻烦需一个较长的动态平衡时间几个小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装有排污阀的话维护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双室平衡器不愿排污原因是冷凝水的罐装积累很麻烦需一个较长的动态平衡时间几个小时
这就是问题所在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排污、校准都是仪表人员的事,排污不好,增加了校准工作量,总之,怎么都逃不脱。

网友F:
这个好像是必须的吧

楼主:
对。
因为仪表与工艺联系最密切,所以仪表责任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