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法维修的仪表

楼主(2014-12-22):
射频导纳液位界位物位都能检测,而且设置上做了防挂料探杆处理,可是很多情况下,检测数值出现较大数值跳变,但却无法维修和调整
如原油电脱盐罐中的污水界位检测中,常会出现数值变化过程中出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跳变,然后保持不变,仪表人员却束手无策

网友A:
这物件的测量原理是什么啊,类似超声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物件的测量原理是什么啊,类似超声波吗
就是一个电容物位计,但不检测电容变化检测导纳变化,说这样准确抗干扰,但出现跳变故障

网友B:
用超声波还是好点!有探杆的肯定不是超声波的!

楼主:
这超声波不合适,十多公斤压力,在者是测界位

网友C:
把射频导纳液位计测量杆悬空,然后壳体接入良好大地,上电重新调零试下。如果仪表本身没有问题的话,这样问题应该就会解决了。不知道现场用的什么牌子的液位计。

网友D:
干扰问题很头疼

楼主:
在用电脱罐不会因一个仪表损坏就不用了,排污放空让你修表

网友E:
换一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