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电磁流量计有很多的优点,但若选型,安装,使用不当,将会引起误差增大,示值不稳,甚至表体损坏。
1. 管内液体未充满
案例:
  某造船厂有一台DN80mm电磁流量计测量水流量,运行人员反映关闭阀门后流量为零时,输出反而达到满度值。现场检查发现传感器下游仅有一段短管,水直接排入大气,截止阀却装在传感器的上游,阀门关闭后传感器测量管内水全部排空。将阀门改装,故障便迎刃而解。这类故障原因在我公司售后服务事例中是经常碰到的,当属工程设计安装之误。

2. 液体中含有固相,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a.浆液噪声b.电极表面玷污c.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d..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
案例:
  某柴油机厂工具车间电解切削工艺试验装置上,用DN80mm仪表测量和控制饱和食盐电解液流量以获取最佳切削效率。起初该仪表运行正常,间断使用2个月后,感到流量显示值越来越小,直到流量信号接近为零。现场检查,发现绝缘层表面沉积一层黄锈,擦试清洁后仪表运行正常。黄锈层是电解液中大量氧化铁沉积所致。

3. 有可能结晶的液体,电磁流量计应慎用。
案例:
  因液体结晶引起电磁流量计无法正常工作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湖南某冶炼厂安装一批电磁流量计测量溶液流量,因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数星期后内壁和电极上就结上一层结晶物,导致信号源内阻变得很大,仪表示值失常。因这批电磁流量计口径较大,频繁拆洗不堪忍受,所以最后还是改用明渠流量计。

4. 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引发的问题。
案例:
  上海某化工(冶炼)厂用20余台哈氏合金B电极电磁流量计测量浓度较高的盐酸溶液,出现输出信号不稳的晃动现象。现场检查确认仪表正常,也排除了会产生输出晃动的其他干扰原因。但是其他用户用哈氏合金B电极仪表测量盐酸时运行良好。在分析故障原因是否由盐酸浓度差别上引起时,因当时尚无盐酸浓度对电极表面效应影响方面的经验,尚不能作出判断。为此我公司和使用单位一起利用化工厂现场条件,做改变盐酸浓度的实流试验。盐酸浓度逐渐增加,低浓度时仪表输出稳定,当浓度增加到15%-20%时,仪表输出开始晃动起来。浓度到25%时,输出晃动量高达20%。改用钽电极电磁流量计后运行正常。

网友A:
管内介质有气泡和不满管造成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