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单相220V供电,2台跑步机功率0.75HP-2HP。用2.5mm2的线供电,自己算了下电流在14A左右。个人觉得勉强可以使用,因为插座里的线不能跟换。大神们你们说呢?

网友A:
用钳流表测测可能实际电流没有计算的那么高

网友B:
最大2马力,够用了。

网友C:
查电工手册,2.5平安全截流量为25A。

网友D:
完全可以用。在加一台你就得考虑哈了。。。。

网友E:
载流量没问题,足够。。。

网友F:
如果实在没法就凑合着用
但还是要多关注

网友G:
基本没问题

网友H:
每台最大2马力,2台,够用,线也够用。

网友I:
够用了,2马力220v的电流6个电流左右,总共12个电流,2.5mm2电线20多个电流完全够了。

网友J:
没问题,又不是不间断的用

网友K:
最大也就是4HP,电流没那么大吧,就算有2.5的线也没问题,那怕过载插座也是10A的居多,也要插座先烧啊

网友L:
1hp=746w  4hp=2984w ,接近3kw, 每千瓦单相4.55A, 3kw*4.55=13.65A,2.5方 的铜线没问题,不过墙上的插座要换大点的。

网友M:
也和线材质量有关系

网友N:
这类小型电机用2.5个平方铜线对付足够了

网友O:
线是铜线还是铝线都可以用,因为都在额定电流范围内

网友P:
线路不长就够用了

网友Q:
不是专用插座话的,要坏先坏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