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編程軟件安裝在win7系統上可以和plc通訊,在XP上卻通訊不了。

楼主(2014-12-22):
各位師傅,你們好!我是一個s7-200的初學者。遇到了電腦和PLC通訊的問題:我的筆記本(win7系統)通訊是好的,選擇的PG/PC設置是PC Adepter (PPI)。可是我的台式機(XP系統),沒有PC Adepter (PPI),只有PC Adepter (MPI) ,驅動也重新裝了,還是沒有PPI。選擇PC Adepter (MPI) 根本就通訊不了,見上圖。
希望,各位師傅,能夠指點一二,不勝感激!!!

网友A:
还是要设置成PC Adepter (PPI)才行,要不在PG/PC重新卸载了,再安装一遍看看,看PC Adepter (PPI)出来没有!
实在不行,还是用个RS232-485转换器就可以通讯了,很便宜的配件!在通讯设置中选pc/ppi cable(ppi)就可以了!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维萨拉与澳大利亚 Cool Dynamics Refrigeration 建立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网友B:
这个下载线好像要选择usb口吧
【方案】
易控INSPEC软件与欧姆龙CP系列PLC以太网通讯

网友C:
适配器是USB的,端口怎么选COM1呢?传输率改9.6试试
【方案】
台达智能型A2伺服在高速枕式糖果包装机的应用

网友D:
S7—200通讯要选PPI 。
【方案】
台达可编程塑料成型机专用机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B,COM1,COM2,我都試過了。都不行吶

网友E:
这个是300的MPI电缆,不是200的PPI电缆,要能使用要装一个驱动才能用,貌似名字就叫PC Adepter
【方案】
UPS蓄电池的内阻没有参考值,如何才能发现劣化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用PC adepter (MPI)接口吗??USB,COM1,COM2这三个端口,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200的,你看上面的图,而且在笔记本上,这个电缆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用的是电缆带的……名字是PC adepter USB。在win7的笔记本上装的时候有PC adepter(PPI),选择这个接口就可以通信上来。在台式的XP系统上装这个驱动就怎么都没有 PC Adepter(MPI),怎么都通信不了。

网友F:
我之前用这个连上的,后来在线被同事拿去用后连不上了!我也纳闷,后来直接用PPI的线了!

网友G:
用PC adepter USB 通讯不行的话 ,直接下载。我的就是通讯不上但是能下载上传。选择PC adepter USB 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选usb  mpi跟auto都试试   除非你知道速率、否则挨个试试
不行重装驱动试试   我是挨个试出来的

网友H:
哥哥,你那个设置窗口不是有PC/PPI cable(PPI)选项么,你自己非要选择MPI没办法啊。
用USB的线。在电脑中查下你那个虚拟的串口名字是多少,一般虚拟出来的好像是COM3

网友I:
还是驱动程序的原因;

网友J:
那估计就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
32  64位的win7都安装过了,sp9的 很正常。

网友K:
原装这个电缆支持200联机的。。。

网友L:
你台式机的系统和笔记本一样吗??
我判定2个原因:驱动问题
              系统问题

网友E:
如果是原装电缆,应该是使用PPI,设置为USB下载就行了

网友M:
你这个用错了啊!S7-200用的是PC/PPI电缆通讯的,你的是MPI/DP通讯适配器用来通讯300/400系列的plc的啊!

网友N:
图像都拍的这么清楚,编程电缆是MPI-USB;另外用的而是什么编程软件,为何没有PPI可选?

网友O:
MPI用在300 PPI用在200 如果你的线是原装正品行货 哪么它不支持PPI 要换线

楼主(2015-01-31):
回复 网友I:
我也这么觉得……可是就是怎么装驱动,都没有想要的

网友P:
电脑系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