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2):
    本人不是做变频器维修的,但是很想进入这个行业,之前看过一张图片,有个师傅在变频器上放了三只灯泡,我觉得应该是做假负载的,在维修变频器中有用灯泡做假负载的吗?如果有,要用多大的灯泡?

网友A:
买个二手的小电机也是可以试的哦,那样更直观!

网友B:
没用过,当然越大越好,不然容易烧掉。

网友C:
也有串主回路.

网友D:
如输出负载用电机好

网友E:
还有这样玩的,长见识了

网友F:
我现在实验的就是小的0.25KW电机,大点的5.5KW三相电机

网友G:
用小电动机吧 灯泡修开关电源了

网友H:
我也见过用灯泡的
还是用小电机好!

网友I:
嗯,用电机实验很好!

网友J:
用电机把握些

网友K:
用灯泡的话,要两个串作一相用。

网友L:
100瓦灯泡

网友M:
差不多的话用个小电机吧,直流有用灯泡或者炉丝的。。。

网友N:
100-150W就可以

网友O(2015-01-30):
用220v变380v变压器调试维修变频器比用三相380v安全些。可以在220v端串一个40--60w就可以了,就算是变频器短路了,也只是灯泡很亮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如果带电机报欠压只需将灯泡短接就行了。

网友K:
电机最好也备几个,遇到大变频可以并联试机。

网友P:
3只150w的接成星型接入就行。

网友Q:
既然你有心问,我就说说我的一点心得,我有电机,但还是每次上电都先用灯泡试机的,首先,灯泡直观,如果输出不平恒由灯泡亮度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再者,灯泡是小电流负载,如果变频器有软故障空载看不出来的,带灯泡小负载多半都暴露出来了,还安全。具体也被选瓦数太大的,照着刺眼,100足够了,接法就是星形,上网搜电机的星形接法图,依图将灯泡接起来就好,

网友R:
同意楼上的

网友S:
灯泡和电机做负载的属性不同,前者是纯电阻负载,后者是电感负载。后者做负载比较真实,前者做测试可以。三只灯泡星接即可。

网友T:
我觉得小电机比较合适,灯泡可能另有绝密用途

网友U(2015-03-31):
带60W的灯泡就可以了!